[其他ST产品]
STM32L431 RTC时间混乱问题

楼主(2022-12-12):
我现在在用STM32L431做门锁,5号电池供电(有纽扣电池),五百台门锁生产时写入读出正常(2022年),从工厂运回公司,抽检发现某台门锁的RTC时间混乱了,变成了2073年,断电重启后还是2073年。这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如何解决?
void Get_RTC_Calendar(struct tm *Gettime)
{
  Gettime->tm_hour =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TIME_GetHour(RTC));
  Gettime->tm_min  =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TIME_GetMinute(RTC));
  Gettime->tm_sec  =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TIME_GetSecond(RTC));
  Gettime->tm_year =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DATE_GetYear(RTC));
  Gettime->tm_mon  =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DATE_GetMonth(RTC));
  Gettime->tm_mday =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DATE_GetDay(RTC));
  Gettime->tm_wday =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DATE_GetWeekDay(RTC));
}

网友A:
检查一下VDD和VBAT是否都有掉电的情况

网友B:
你这个RTC肯定要连WIFI每天定时校准一下吧

网友C:
检查一下检查代码

网友D:
这个Vbat 是没有掉电复位的,所以保持数据的电压相应会比较低,存在临界区的可能性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