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一名优秀PCB工程师必知的焊盘设计规范

楼主(2022-12-12):
  印制电路板的走线:印制电路板的走线即印制电路板上的导线,是指 PCB 板上起各个元器件电气导通作用的连线。印制电路板的走线具有长度、宽度、厚度等属性。
  PCB 封装:PCB 封装就是把实际的元器件各种参数(比如元器件的大小、长宽、直插、贴片、焊盘的大小、管脚的长宽、管脚的间距等)用图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焊盘:焊盘是电路板上用来焊接元器件或电线等的铜箔。
  Mark 点:Mark 点也叫基准点,是电路板设计中 PCB 应用于自动贴片机上的位置识别点。
  V-CUT:又名 PCB 板 V 槽刀,主要用于 V-CUT 机。
  铝基板焊盘及布线设计规范
  一、焊盘长度:
  在焊点可靠性中,焊盘长度所起的作用比焊盘宽度更为重要,焊点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焊盘长度,其尺寸的选择,要有利于焊料融入时能够形成良好的弯月轮廓,还要避免焊料产生桥连现象,以及兼顾元件的物理尺寸偏差;
  二、焊盘宽度:
  对于LED元件,焊盘的宽度一般在元件引脚宽度的基础上加数值的范围在0.1~0.25mm之间。注:焊盘的宽度应等于或稍大于焊端的宽度。
  三、焊盘连线的处理要求:
  为提高焊盘与导线连接机械强度,避免因导线受到拉扯将焊盘拽掉,应该在印制板焊点附近钻孔,让导线从板的焊接面穿绕过通孔。再从焊接面焊接将导线排列或捆扎整齐,通过线卡或其他紧固件将线与板(或是灯具壳体)固定,避免导线因移动而折断,避免导线在受外力时将焊盘拽脱落,移动便携式灯具由于铝基板和空间小不做此要求。
  关于铝基板焊盘及布线设计有哪些要求?焊盘及布线设计规范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