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V3-MINIE

楼主(2022-12-12):
STLINKV3-MINIE调试接口的GNDDETECT是什么作用呀
另外这个调试器是不是不能对外供电,我测量了一下T_VCC上的电压是0

网友A:
看名字像检测地。

网友B:
同样在试这个MINIE板子,虚拟串口好像也不能像普通串口一样使用。

网友C:
蹲一个看看能学习一下不,也没弄明白呢

网友D(2023-04-19):
貌似没有原理图

网友A:
好像是不能对外供电。

网友E:
检测地的,不接应该问题也不大。

网友F:
STLINKV3-MINIE价格怎么样?

网友G:
虚拟串口是不是不能像普通串口那样用?

网友H:
检测地的,不接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STLINKV3-MINIE价格怎么样?

比较缺货谈价格更高

网友J: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K:
不接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L:
虚拟串口可以当普通串口用吗?

网友F(2023-06-08):
引用 网友I:
比较缺货谈价格更高

价格能有多高?好奇啊

网友M:
不是试验场,应该有问题。

网友J:
检测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