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407 用定时器控制SPI传输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2-12-12):
我想用单片机读取ADS8695芯片的ADC值,单片机作为主机,ADC作为从机。SPI的CS端用TIM1的PWM替代,同时利用TIM1的UP事件,触发一次SPI发送,我的数据是32位的,通过UP事件触发的SPI发送只发送8位,导致SPI接收到的只有8位,请问该怎么解决呢?如何让UP事件触发的SPI发送能发送32位的数据呢。谢谢

网友A:
请ST的技术支持帮忙回复下把

网友A:
你如果想发送32位,每次更新事件后,你可以连续发送4个字节数据。另外,F407SPI支持16位数据模式,每次更新事件发2个半字数据也可以的。其中SPI的发送,基于查询或者中断方式还是DMA方式都可以。

网友B(2024-08-31):
使用32位的数据宽度时,你应该写入32位的数据到SPI的数据寄存器中。定时器UP事件只需触发SPI的发送过程,而不需要处理数据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