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STM32Cube实现STM32F7到H7的移植?

楼主(2022-12-12):
有一个STM32F7的程序,如何实现到H7的移植,平台式STM32CubeIDE

网友A:
如果有分层,应该很好移植。

网友B:
把HAL库直接换了,然后改芯片类型,试试行不行。

网友C: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然后把原工程的自己写的代码拷贝到新工程中,然后解决报错就行

网友D:
你可以先基于H7芯片通过CubeMx创建工程,然后慢慢地将之前F7工程里的用户驱动代码放上来。因为有一些现存的用户驱动,可以节省些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