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辨别STM32F407VGT6 的正确丝印(top marking)?

楼主(2022-12-12):
STM32F407VGT6    这款MCU封装产地有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等......
根据不同渠道购买的经历发现,不同产地的丝印(top marking)有所不同,
比如:韩国和菲律宾的封装产地产地的丝印 Revision code在第二行,马来西亚和和台湾产地的Revision code在第四行,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网友A:
不管从哪来的能用就行,难不成还挑产地?

网友B(2024-10-11):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C: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D: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E: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F: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G: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H: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I: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J: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