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M1638出现烧芯片问题

楼主(2022-12-12):
一百台机,出现两台TM1638烧板,这种情况不是一上电就烧,是用了一段时间后重新上电就烧了,怀疑可能上电瞬间浪涌导致,不太确定,以下是电路图

手册的推荐电路

问题:找了网上的模块电路,没有三个101电容,所以是否是浪涌导致还是电路出问题呢?

楼主:
101电容使用是10pf

楼主:
有用DC  MP1470降压,12v转5v,浪涌导致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DC  MP1470降压,12v转5v,浪涌导致感觉不太可能

用示波器看看电源上下电。MP的电源芯片很烂

网友B:
首先肯定不是浪涌,浪涌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最多说是上电瞬间的电源扰动,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上电DCDC输出的波形。

网友C:
在vcc并个5v稳压管。估计是线长问题。初始化前加个0.2秒延时。

网友D:
8个数码管功耗很大的,你的电源扛不住,电压被拉低了,看看板子工作电流多大。

说得对,看看是不是LED段位太多,电流太大,电源遭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个数码管功耗很大的,你的电源扛不住,电压被拉低了,看看板子工作电流多大。 ...

所有5v及以下的负载电流,最高也就250ma,1470的带载至少能输出1a电流,这应该可以排除电流过大导致,12v负载部分达7a这个应该不影响

网友E:
将亮度降到最最低,多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今天又出现一台,检查dcdc烧坏,①更换dc芯片后,输出电压正常,TM1638发烫,数码管乱码,②更换1638芯片后数据显示正常,初步判定TM1638芯片导致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出现一台,检查dcdc烧坏,①更换dc芯片后,输出电压正常,TM1638发烫,数码管乱码,②更换1638芯片后 ...

也有一种可能DC芯片烧坏导致TM1638烧坏,各位大神能否提个建议

楼主:
输出电容C2是不是越大越好,我看一些一些电路直接上220uf,目前我使用0603 10uf电容出现烧板现象,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个数码管功耗很大的,你的电源扛不住,电压被拉低了,看看板子工作电流多大。 ...

电压测过,上电瞬间以及工作状态电一直输出比较稳,5.23-5.24v,没有说出现电流过大拉低电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