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芯片的SysTick是固定900吗 ?

楼主(2022-12-12):
N32G45X芯片的SysTick是固定9000吗 ?系统嘀嗒校准值固定为 9000,当系统嘀嗒时钟设定为 9MHz(HCLK/8 的最大值),产生 1ms 时间基准。
就是说系统时钟频率一定的情况下,它产生的时间基准是固定的吗 ?

网友A:
是固定的,系统嘀嗒时钟都是1ms

网友B:
void Delay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SystemCoreClock / 1000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SysTick->VAL = 0UL;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Timer */

        while (count--) {
                do {
                        temp = SysTick->CTRL;
                } while (temp & 0x01 && !(temp & (1 << 16)));
        }

        SysTick->CTRL = 0;
}

void DelayU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count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SysTick->VAL = 0UL;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Timer */

    do {
        temp = SysTick->CTRL;
    } while (temp & 0x01 && !(temp & (1 << 16)));

    SysTick->CTRL = 0;
}

网友B:
这个不是固定的

网友C:
这个是需要根据你的systick要实现什么功能了

网友D:
你需要多大的时钟进行驱动呢

网友E:
不是固定的9000

网友F:
你这个是需要自己配置的。

网友G:
时间基准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H:
如果是需要1Khz的频率,就是需要这个数值。

网友I(2023-02-06):
这个看你的代码和配置了,这个不是固定的。

网友J:
这个你设置的频率有关系的。

网友K:
如果是72Mhz的,数据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L:
SysTick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