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risev 307系列的rt-thread支持程度怎么样?

楼主(2022-12-12):
在哪里可以下载了吗?谢谢。

网友A:
RT-Thread Studio 中直接安装就行了

网友B:
wch的嘛

C:\Users\rkq\Desktop\1.png直接新建,选择RT-Thread操作系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新建,选择RT-Thread操作系统就好

牛叉,支持得好不好?有没有明显的bug啊?

网友C:
直接使用MRS生成工程就行。

网友D:
完全支持v307的芯片的。

网友E:
rt-thread工具都支持ch32v307的。

网友F(2023-01-28):
我用了多线程,通信量,软定时器,队列,没有问题

网友G:
ch32v307运行rt-thread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H:
不需要自己移植rt-thread,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I:
可以使用MRS开发rt-thread。

网友J:
rt-thread 兼容的。

网友K:
rt-thread studio支持ch32v307了吧。

网友I:
现在开发ch32v307,很简单。直接有工程文件。

网友L:
rt-thread支持ch32v30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