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系统嘀嗒校准值固定为 9000 ?

楼主(2022-12-12):
系统嘀嗒校准值固定为 9000,当系统嘀嗒时钟设定为 9MHz(HCLK/8 的最大值),产生 1ms 时间基准。
系统嘀嗒校准值固定为 9000,这个嘀嗒校准值9000就是计数初始值吗 ?
那么是不是设置好系统时钟频率后,这个时间基准就不能改变了 ?

这样的话,这个SysTick还有什么用呢 ?

网友A:
systick一个四个寄存器CTRL,LOAD,VAL,CALIB
这个校准值CALIB可以不用管,基本用不到。配置重载值LOAD来改变定时时间。

楼主:
国民技术的芯片手册里面居然没有提到这四个寄存器 。
systick一个四个寄存器CTRL,LOAD,VAL,CALIB
???????????????????
为什么 ?

网友A:
因为这属于cortex-M内核的寄存器,可以参考cortex-M权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