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仿真可以运行,上电就不能运行。

楼主(2022-12-12):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单片机是dspic33fj256mc710a,突然发现用仿真器仿真单片机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上电启动,MCU就不运行了。目前,试了2块板子都是这样;如果是软件的原因,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首先检查一下电源问题,如果确认硬件没问题再查找软件问题;2.仿真器和软件自运行还是不太一致。故做以下几个验证:确认启动配置是正确的、连接地址是正确的、启动引导程序是否正常链接。
3.一般上述两个检查完就没有道理软件无法启动,但若还未解决问题,需把程序分隔,一部分一部分的调试(可以加LED灯,控制IO翻转等)看是否是在执行到某个初始化部分时代码已经挂了。

网友B:
没下载,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