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MCU仿真能运行,但是上电不能运行。

楼主(2022-12-12):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单片机是dspic33fj256mc710a,仿真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上电之后不会自动运行,试了2块板子也这样,请问我将怎么排除问题?如果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该怎么设置?

楼主:
已经试过3块板子了,都是这样的情况,几乎可以排除硬件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MPLAB的仿真不能下载程序到MCU,MPLAB有专门的按键下载程序到MCU。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成软仿真了哇?

网友B:
还没玩过这么高端的pic,学到了

网友C:
是不是时钟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D:
没有下载好程序吧

网友E:
验证过了硬件是否可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MPLAB的仿真不能下载程序到MCU,MPLAB有专门的按键下载程序到MCU。 ...

楼主你这个没有下载就可以仿真?看来貌似是只是在电脑上仿真了一下吧,没有实际下载后仿真测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MPLAB的仿真不能下载程序到MCU,MPLAB有专门的按键下载程序到MCU。 ...

问题点很容易忽略,有时候就觉得是硬件的问题,只能换着试,太难了

网友H:
仿真都是基于条件良好的情况实现的。

网友I:
是不是硬件存在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硬件存在问题呢?

已经解决了,谢谢。是因为mplab有一个专门的下载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