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3 UART+DMA+IDLE 接收任意长度数据

楼主(2022-12-12):
CH32V203 UART+DMA+IDLE 接收任意长度数据

网友A:
这个串口中断不能实现的?

网友B:
这个idle中断怎么调用的?

网友C:
我都是使用定时器判断是否完成接收

网友D:
怎么配置任意长的判断时长呢?

网友E:
不定长接收数据,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串口中断不能实现的?

串口接收中断当然可以实现,但串口接收中断每次接收一个字节均产生中断一次,数据量大或者频率高时,经常进入中断处理,反而降低整体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dle中断怎么调用的?

附件有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使用定时器判断是否完成接收

这就多了一个中断的产生,用IDLE可以省去这个定时中断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配置任意长的判断时长呢?

可以先了解一下什么是IDLE中断,就是空闲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定长接收数据,怎么搞?

附件有源码,这个源码就是接受不定长数据的

网友F:
最大设置多大的时间间隔?

网友B:
则个使用定时器判断最方便了。

网友G:
如何判断数据是否超出了时长?

网友H:
这个可以使用buffer的数据存储吗?

网友I:
CH32V203 的性能真是强悍。

网友J:
IDLE中断怎么使用呢?

网友K:
串口dma不如中断好用一些。

网友L(2023-02-04):
我习惯于使用定时器超时判断。

网友M:
CH32V203 有几路的dma通道?

网友N:
dma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O:
可以实现dma数据写入sd卡吗?

网友P:
好像st也可以通过UART+DMA+IDLE 接收任意长度数据

网友Q:
可以通过换行符号或者回车符号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成

网友R:
这个可以设定间隔多少时长吗?

网友S:
这个idle也必须使用中断的吗?

网友T:
CH32V203 是否支持总线访问数据嗯

网友S:
怎么实现数据的环形读写?

网友U:
工业级增强型低功耗通用微控制器CH32V203

网友V:
CH32V203这个低功耗能力无疑是十分出色的

网友B:
dma比中断节省时间的。

网友W:
可以判断出串口的数据是多少位的吗?

网友X:
CH32V203 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Y:
主频高达144MHz?

网友Z:
CH32V203 比其他的芯片强多了。

网友Y:
这个dma可以使用中断存储的吗?

网友AA:
UART+DMA+IDLE 的性能还是非常棒 。

网友AB:
这个中断定时器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