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如何关闭PWM?

楼主(2022-12-12):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单片机是dspic33fj256mc710a,我现在已经配置好了pwm,但是我想控制它能停止发送PWM,我尝试过以下办法,好像都不行
  • 将P1TCONbits.PTEN = 0;关闭PWM时基;
  • 将占空比调为0;
  • 将PWM输出端口调整为普通IO口,并且输出低电平;
     请问我应该怎么办?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理论上关闭PWM是使能就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论上关闭PWM是使能就可以呀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