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TIM的计数时钟代码解释说明疑问

楼主:
在N32G457官方SDK中的TIM例程中timebase中在初始化TIM2中如下代码解释说明:TIM2的计数时钟为6MHz:根据代码中预分频的PSC的数值计算方式,TIM2的计数时钟不应该是12MHz嘛:
同时代码中TIM2对应的channel对应的PC6,PC7,PC8,PC9这几个IO,而根据数据手册上面TIM2的channel映射不到程序上面的PC6到PC9.请问下谁知道这些情况,把人搞迷糊了.

网友A(2022-12-15):
psc是11,TIM2_CLK为72M,所以72/12 = 6M

网友A:
这个例程配置的是普通GPIO输出,并没有复用,因为例程并没有用TIM2的通道,只是用TIM2比较中断进入中断中翻转IO口

网友A:
是手动翻转IO,而不是TIM的PWM模式

1671068448407(1).png (38.34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手动翻转IO,而不是TIM的PWM模式

谢谢你的回复,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