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GD32/STM32 USB MSC模式读写U盘失败之后的处理方式

楼主(2022-12-13):
各位好。在使用GD32F450和fatfs进行USB MSC长时间读写(每0.5s写入约4K字节),每写入120次关闭文件后新建另外一个文件,期间只f_sync,不关闭。可以持续运行若干小时,若干小时后会出现f_write写入错误,返回之后发现错误发生在usb底层的读写出错,出现在usbh_msc_write中。出现错误的时间不确定,可能与U盘有关。出错之后处理方式如下:
1. 关闭文件建立新文件,无法写入。
2. 文件系统取消挂载之后再挂载失败,无法继续。
3. 关掉USB线程,重启线程(经历从USB的IO、USB定时器、USB中断、USB MSC的IPcore全部重新初始化,和复位后差不多),USB状态机无法继续运行(一直停留在0的状态,拔插U盘也无法激活状态切换)。
请问呢下各位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么?除了复位整个MCU以外,即使是复位USB硬件也是可以接受的,或者用软件模拟拔插一次U盘也是可以的。
谢谢。

网友A:
usb用起来有问题确实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