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推荐看门狗芯片

楼主(2022-12-13):
(无正文)

网友A:
BYD BF7812AM20-XJLX
BF7812AM20-XJLX 采用高速 8051 内核,1T 指令周期,相比于标准的 8051(12T)指令
周期,具有更快的运行速度,同时兼容标准 8051 指令。
BF7812AM20-XJLX 包含外设有看门狗、按键检测、LED 串行点阵驱动、IIC、
UART0/1、低电压检测、掉电复位、PWM0/1、Timer0、Timer1、Timer2、12bit 逐次逼近
ADC、低功耗模式等。
BF7812AM20-XJLX 集成的电容检测通道,它可以用来检测近距离感应或者触摸。其内
置 MCU,可灵活配置;通过配置可实现按键、滚轮、滑条等多种应用。按键都能独立运
行,并且每个按键都能通过对相应的功能寄存器来调节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