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例程IAP升级失败

楼主(2022-12-13):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采用N32例程IAP程序不能跳转APP,修改如下:     测试效果如下:

BOOT修改点如下:
1:FLASH_APP1_ADDR    BOOT预留空间改为16K

2:USART_REC_LEN      接收数组改为12K,APP目前为6K

3:删除PA0触发,flsh擦写完成直接进入APP

APP修改如下:
    偏移量16K,及0x4000

烧录大小改为0x1C000;

网友A:
测试怎么样了?可以成功升级了吗

网友B:
是是实在没人发帖了吗?升级失败都可以增加编辑推荐了?

网友B:
就这几句话,怎么就申请原创了?

第一次发,随手就编辑了,如能帮我解决疑惑,不胜感激
只是带了tag,并不是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怎么样了?可以成功升级了吗

没有呢,目前先把其他功能搞定再说,这个功能后期再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是实在没人发帖了吗?升级失败都可以增加编辑推荐了?

抱歉,我也不清楚,只是自己没做成功,如果您技术可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UDS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也不清楚,只是自己没做成功,如果您技术可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UDS实现
...

你是要做IAP吗?如果是单纯测试的话,可以参照一下网上好多的例程,比如正点原子的串口IAP,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开机--->进入BOOT,在boot内检查标志位,跳转----》APP,跳转到APP以后,先要做的就是修改栈顶指针,然后就开始运行,有些注意事项:比如在BOOT跳转到APP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中断都关闭,如果芯片有特殊设置的,也需要把特殊设置取消,在跳转到APP的时候,就好像是芯片断电复位的状态。如果是由APP跳转到BOOT,最好的做法就是软件重启。别来回的跳来跳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做IAP吗?如果是单纯测试的话,可以参照一下网上好多的例程,比如正点原子的串口IAP,道理都是一样 ...

抱歉,阳了几天才回复,我准备做UDS的CAN升级,需要用到IAP升级,,,STM32的IAP测试例程倒是可以使用,只是用到国民技术的MCU总是卡在跳转那一步,APP能正常运行,试验过很多方法BOOT就是跳转不到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怎么样了?可以成功升级了吗

目前通过在APP中设置程序启动位置测试了该例程。

网友:
你好!成功了吗?我这几天也在搞,发现从IAP跳转到APP后程序不执行,APP程序中断偏移向量也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阳了几天才回复,我准备做UDS的CAN升级,需要用到IAP升级,,,STM32的IAP测试例程倒是可以使用, ...

我也是,你现在成功了吗

成功了,你可以看看上面的评论,在APP中配置内存大小及启动位置。

网友C:
你看看官网是否有iap的说明

网友D:
N32的只用过swd下载程序。

网友E:
没有用过BootLoader修改。

网友F:
这个不是跟stm32一样的吗?

网友G:
参考st的跳转方法。

网友A:
附件是N32L406 CAN IAP升级的demo和指导文档

AN_N32G43x_N32L43x_N32L40x Series two-level BOOT Application Note V1.0.zip

网友H(2023-02-06):
没有修改过BootLoader,这个不懂啊。

网友I:
iap跳转失败,是擦除了程序了吗?

网友J:
通过不同的地址你可以选择跳转到APP

网友K:
看你的app和例程app在工程设置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L:
在被切换的函数中,通过修改SP寄存器的,然后在返回跳转至指定函数的入口地址?

网友M:
跳转前关闭所有中断,APP设置中断向量偏移就行了

楼主(2023-04-11):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N32L406 CAN IAP升级的demo和指导文档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