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RCT6硬件I2C的频率问题

楼主(2022-12-13):
#21ic问答# #申请开发板# #技术资源# #有奖活动#
GD32F303RCT6硬件I2C的频率在100k和400k的情况下会数据出错,1M就正常这是咋回事嘞

网友A:
实在不行用软件iic吧

网友B:
硬件iic不是很好用,建议用模拟的

网友C:
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可能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D:
这是不是跟波特率的容错率有关系呢

网友E:
这个得看看这两个波特率发送的波形是不是规整的

网友F:
在这两个速率的情况下 有正确接收的几率吗

网友G:
这三个速率都是常用的 看看楼主的时钟源是多少的啊

网友H:
有可能在这两个频率下的误差比较大 导致有时候无法识别啊

网友I:
这个不能轻易下结论  得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J:
低速不行,反而高速可以?你IIC从机的速率是多少?

网友K:
和从机IIC通信速率配置有关系

网友L:
这个不应该是频率越小,越稳定的吗?

网友M:
这个是配置的代码有问题的吗

网友N:
这个可能不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O:
频率快了才会有问题的吧。

网友P:
检查一下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Q(2023-01-12):
这个硬件iic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R:
iic可以到这么高的速度吗?

303最大1MHz

网友S:
标准I2C总线时钟频率最慢为多少?

网友T:
硬件I2C的CLK在常用的100kHz和400KHz下工作,99%的概率下会在1小时之内卡住,甚至只有几十秒。

网友U:
是挂载的设备太多了吗?

网友V:
I2C的传输速率由什么决定?

网友W:
你看看你的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X:
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Y:
频率越高,对上升沿的要求越高。是不是你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Z:
标准模式的时候,SCL的频率可达100KHZ,高速模式的时候,频率可达400KHZ。

网友AA:
不都是100k/400k速度吗?

网友U:
硬件I2C的CLK在50kHz及以下的情况下工作,不会出现任何情况下的卡住。

网友AB:
楼主测试信号的稳定性了吗?

网友AC:
这个不是速度降低了才稳定的吗?

网友B(2023-03-02):
建议使用模拟的iic

网友AD(2023-06-08):
这就必须看两个波特率发送的波形是否整齐

网友AE:
这个不应当是频率越小,越不乱的吗?

网友AF:
这个大概不是硬件的問題了。

网友AG: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如何配置代码

网友AH(2023-07-13):
三率都是普通的,看时钟源是多少楼主啊

网友AI:
可能两种频率下误差较大,有时无法识别

网友AJ:
硬件是没有用的,建议使用模拟

网友AK:
低速不行,反而高速可以?

网友AL:
你IIC从机的速率是多少?

网友AM:
iic可以到这么高的速度吗?

网友AN:
303最大1MHz

网友AO:
最慢的标准i2c总线时钟频率?

网友AP:
iic的速度能达到这么高?

网友AQ:
这样不容易得出结论,用示波器波形

网友AR:
在这两个比率中,有权利得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