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F120的JFlash(JLINK)烧写方法

楼主(2022-12-13):
首先确保软件和驱动安装正常,然后最重要的添加HC32xxx J-Flash V2.0配置文件,具体要求如下。
软件安装配置:
        1, 软件安装:安装JLink_Windows_V686.exe(其它更高版本亦可),安装时记得安装路径,软件配置时需要;
        2, 驱动安装:解压USBDriver.zip(jlink驱动)文件,如果电脑是64位操作系统,就安装dpinst_x64.exe, 否则安装dpinst_x86.exe;
        2, 软件配置:解压HC32xxx J-Flash V2.0.zip文件,按照ReadMe.jpg图片指示,将对应文件放置到JLink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注意:图片中的HDSC文件夹,要整个拷贝到Devices文件夹中,而非与Devices文件夹同级。)

废话不多说,详细烧写过程如下:

HC32xxx J-Flash V2.0.zip

华大单片机Jlink配置文件

来自 2楼

楼主:
keil 软件的安装目录(如C:\Keil_v5\ARM\Segger\USBDriver)下,有JLINK的驱动

网友A:
谢谢分享经验,看来又可以省件事了。

网友B:
在安装软件和驱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点评):
注意segger软件安装路径,然后按照图片指示添加配置文件,其它的应该没啥

网友C:
HC32xxx J-Flash V2.0配置文件直接添加就行 无需任何更改吗

楼主(点评):
是的,俺是直接按照图片指示放置的,重启jflash软件就行了

网友D:
高版本的软件需要配合其他软件安装吗

楼主(点评):
高版本的没有试过,不过应该也支持吧

网友E:
这个jlink配置文件适用于所有小华的各型单片机吗

楼主(点评):
可以用记事本打开配置文件,里面有支持的型号的字眼

网友F:
不同位数的电脑驱动可以从哪里下载啊 是不是正版驱动啊

楼主(点评):
俺是用的keil软件文件夹里面的驱动,位置是 C:\Keil_v5\ARM\Segger\USBDriver

网友G:
关于软件配置这块 如果是不同的型号的单片机 是不是配置也不相同啊

网友H(2023-02-02):
直接keil烧录就行了。

网友I:
JFlash应该选择哪个芯片型号?

网友J:
这个HC32F120兼容st的芯片吗?

网友K:
这个jlink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L:
HC32F120是哪种类型的芯片呢?

网友M:
JLink有HC32F120的选项的吗?

网友N:
jflash好用的吗?

网友O(2023-03-09):
这也是最常见的烧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