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BlueNRG RF测试工具

楼主(2022-12-13):
dear ST:

   想请教一下,ST有没有RF的测试工具,可以控制Blue nrg,使其Bt处于continuous TX的状态,测试BT rf output power的工具?

  Thanks!

网友A(2024-11-01):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B: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C: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D: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E: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F: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G: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H: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I: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J: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