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和F4做永磁同步电机FOC控制如何选型,哪个开发更好?

楼主(2022-12-13):
研究生新生,导师安排了一个和企业合作的永磁电机FOC驱动项目。希望选用H7或F4的某一款,除了基本的六路PWM,电压电流温度反馈保护等功能外,还希望支持Ethernet,CClink等现场总线通信,以及部分PLC的下沉功能。但是我不太了解现场总线和PLC,不知道需要预估FLASH,RAM和引脚数目多少的较为合适。请问按照这个需求,有没有工程师在H7或F4系列种有推荐的呢?
以及不知道H7是否支持STM32的电机库例程呢?因为F4我知道比较成熟,但是H7大部分都很新。感谢

网友A:
看这个需求,没有必要上H7,F4的性能已经很够了,flash和ram可以看自己需求选,实在不够可以ext

网友B(2024-05-21):
f4就行,H7纯浪费资源

网友C(2024-11-12):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D: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E: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F: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G: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H: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I: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J: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K: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