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R9ZI芯片不能烧录,ST-LINK无法连接上

楼主(2022-12-13):
STM32L4R9ZI芯片不能烧录,ST-LINK无法连接上

网友A:
最小系统是否能满足

网友B:
SWD的连接线是否通畅,但连接线不易过长

网友C:
是否是空片烧录,如果之前有程序进入低功耗也有可能。所有要连接reset脚并使能该配置,或者尝试
    手动复位再迅速连接,看看运气是否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