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官方标准库有无支持RUST语言的计划?

楼主(2022-12-13):
RUST作为新兴的内存安全型语言,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一些对可靠性、稳定性有较高要求的领域。不断有新的MCU开始支持RUST进行开发,如STM32系列。AT32作为国内软件支持度较高的MCU产品,如果能支持RUST语言,势必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网友A:
MCU不会搞这个吧,毕竟资源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不会搞这个吧,毕竟资源有限。

RUST和C语言同为系统级编程语言,占用资源少,已经在STM32上有广泛应用。

网友B:
AT32不是兼容STM32么?

楼主:
只能说是部分兼容。
AT32F421在外设部分和SXX32F030相对比有些外设还是存在有一定的区别,且有些相对来说算是一个全新的设计。故针对这些外设需在应用层级的程序开发中进行修改或参考新外设驱动进行全新开发。
因性能上的考量和优化,AT32F421在架构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调整。相对于SXX32F030而言,外设地址和总线的排列分布有一定的区别,以下就详细的列出地址映射区别和总线所属关系。

网友C(2023-01-16):
STM32的rust库也不是ST官方搞的吧,,都是爱好者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的rust库也不是ST官方搞的吧,,都是爱好者搞的。。

如果AT官方能提供rust库的支持最好不过了,稳定可靠,功能覆盖全面。有助于AT32芯片在对稳定性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汽车、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网友D:
支持什么语言是编译器的功能,跟单片机没任何关系。 单片机仅仅提供指令集,执行二进制机器码,无论什么语言转换为二进制机器码都是由编译器和链接器完成。
说白了,AT32常用用KEIL、IAR、GCC开发,这些开发工具支持RUST,AT32就可以用RUST开发,IDE不支持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什么语言是编译器的功能,跟单片机没任何关系。 单片机仅仅提供指令集,执行二进制机器码,无论什么语 ...

你说的没错,实际上现在就可以通过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来使用rust对AT32进行程序开发。但在没有官方库的情况下,就算使用C语言操作寄存器进行编程也是一件很费神的事。如果官方能提供标准的rust库,开发的效率则会大大提高。

网友E:
STM32的rust库是爱好者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