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可以支持多大容量的SD卡

楼主(2022-12-13):
MA35D1可以支持多大容量的SD卡

网友A:
正常来说,应该是可以支持32GB。

网友B:
MA35D1可以支持以下容量的SD卡:
1.Standard capacity SD memory Card (SDSC) (<=2GB)

2.High capacity SD memory Card (SDHC) (>2Gb, <=32GB)

3.Extended Capacity SD Memory Card (SDXC) (>32GB, <= 2TB)

网友C(2023-01-13):
看楼主需求多大的呢,基本上32G都没啥大问题

网友D:
基本32的,具体看情况

网友E:
建议还是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应该是可以支持32GB。

理论上应该是32没问题,楼主可以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