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QSPI速度多少?

楼主(2022-12-13):
MA35D1 QSPI速度多少?

网友A:
这个查看数据手册,通常在数据手册上。

网友B:
这个理论上取决于QSPI的最高时钟频率,时钟频率越高,速率越快。最快的可达几百Mbp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论上取决于QSPI的最高时钟频率,时钟频率越高,速率越快。最快的可达几百Mbps ...

这么快的速度 io口本身可以承受的住吗

网友D: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楼主想要用的时钟源是哪个

网友E:
这个手册上会有理论数据 但是实际上我们跑硬件的时候应该远远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F:
请问QSPI和普通的SPI的速度相差的大吗

网友G(2023-05-14):
这个速度主要是由你的flash读写速度来限定的

网友H:
QSPI支持48M的时钟速度。

网友I:
QSPI 的读写速度 比 SPI 的读写速度 貌似差不多

网友J:
QSPI 的速率是SPI 的 4 倍,提高了通信速率。

网友K:
qspi速度更快一些。因为QSPI是将4路SPI同时使用的一种接口,而MIPI是陆续使用SPI的接口,速度相对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