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76E003 的96位序列号(UID),需要取32位进行芯片识别,取哪32位?

楼主(2022-12-13):
比如取高32位 或者低32位,或者高16+低16, 避免同批次出现重号

网友A:
研究过,要取低32位

网友B:
全取出来看看。

网友C:
低32位才是不相同的编号。

网友D:
一般这种数据都是用的小端模式 就是用的低32位

网友E:
这个手册上肯定有介绍啊 不过一般咱们都是用的低位

网友F:
非常的明确 就是使用的是低三十二位

网友G:
这个芯片的识别UID可以由用户来更改吗

网友H:
这个手册上写的非常明确啊 就是低32位是uid

网友I:
楼主想的有点复杂了 一般厂家不会这么做的

网友J:
一般是用的低位,看看手册是不是这么说的

网友K:
用小端模式低32位,一般是低的

低的,厂家手册也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