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用free看到的DDR大小与实际大小不同

楼主(2022-12-13):
MA35D1用free看到的DDR大小与实际大小不同

网友A:
SRAM 112 M 是 u-boot设定的,因为还有 128M DDR 版本,这样不管 DRAM 多大,都用同一個 u-boot。
另外free看的为161 Mb因为以下原因:

1. 设备树里面预留
reserved-memory {
        #address-cells = <2>;
        #size-cells = <2>;
        ranges;
        display_buf: display_buf@0 {
            reg = <0x0 0x8C800000 0x0 0x3000000>; /* 48MiB */
            no-map;
        };
        vc8k_buf: vc8k_buf@0 {
            reg = <0x0 0x8B000000 0x0 0x1800000>; /* 24MiB */
            no-map;
        };
        rproc_buf: rproc_buf@0 {
            reg = <0x0 0x80020000 0x0 0x60000>; /* 384KB */
            no-map;
        };
    };

  2. 另外 OP-TEE 也有使用 memorykernel 本身也占用 memory,系统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