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VDD断电只有VBAT供电时功耗高

楼主(2022-12-13):
将板子的电源断开,只保持电池给RTC供电,功耗有几百微安

网友A: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用的是官方的板子吗?

网友B:
正常RTC开启只有不到十微安才对!

网友C:
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呗,看看是不是哪里有漏电流。

网友D:
是因为PF4~PF11由GPIO模块控制,而GPIO模块由VDD供电,VDD没电导致。
将PF4~PF11改成由RTC模块控制就可以解决。

网友E:
功耗有多高呢?

网友F:
如果只是使用RTC的话,功耗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G:
这个vbat只是对rtc供电的吧。

网友H:
你是不是把vdd和vbat连接在一块了?

网友I:
我感觉VBAT可能给其他外设也供电了,或是有漏电了,理论上不可能这么高的

网友J:
要先确定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K:
理论上只使用RTC的话,功耗很小,考虑漏电了

网友L:
是不是外部供电导致某些外设强行运行了呢

网友M:
在没有使用电池供电的时候 功耗是正常的吗

网友N:
有可能就是在软件上相应的引脚没有配置妥当

网友O:
这个得联系硬件来一起找问题 有可能仅仅是纯硬件问题 和软件无关

网友P:
即便两个供电端连接了   也不应该电流相差这么多啊

网友Q:
程序没变化的话 估计是哪里的硬件连接导致漏电流了

网友R:
问题找出来了嘛,是漏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