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cap_demo示范程序,屏幕不停地黑白交替闪烁且画面出现撒裂现象,画面fps为10

楼主(2022-12-13):
使用CCAP0接HM1055 sensor 测试ccap_demo示范程序,画面fps为10,

网友A:
1、画面Fps只有10帧的原因是采集图像环境偏暗,若光线比较亮的条件下,采集的帧数会提高
2、屏幕不停地黑白交替闪烁且画面出现撒裂现象,与LVGL的overlay有关,
需set NU_PKG_LVGL_RENDERING_LAYER to overlay
CONFIG_NU_PKG_LVGL_RENDERING_LAYER="over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