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使用“电阻屏”时可以work,但“电容屏”触摸没有响应

楼主(2022-12-13):
MA35D1在RTT的console交互控制台能使用,使用“电阻屏”时可以work,但“电容屏”触摸没有响应

网友A:
电阻屏和电容屏的区别在于触摸驱动,正常来说不影响才对。

网友B:
MA35D1只实现了“电阻屏”ADC interface触摸驱动和ILI系的I2C interface“电容屏”触摸驱动.
需要配置以下3处后,电容屏可以正常工作:

BOARD_USING_GT911的配置位置:
-> Hardware Driver Config -> Board extended module drivers
   [x] GT911 TPC

NU_PKG_USING_TPC_GT911的配置位置:
-> Hardware Driver Config -> Nuvoton Packages Config
   [x] GT911 TPC

再次配置RTT,将X-Y-axis反向
-> Hardware Drivers Config -> Nuvoton Packages Config

  • Reverse X-Y coordinate

    完成以上三步,GT911电容屏触摸可以正常工作了!

  • 使用特权

网友C:
    电容式触摸屏技术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的

网友D:
    电容式触摸屏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有一层ITO,最外层是一薄层矽土玻璃保护层,夹层ITO涂层作为工作面,四个角上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蔽层以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

网友E:
    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

网友F:
    电容触摸屏的透光率和清晰度优于四线电阻屏,当然还不能和表面声波屏和五线电阻屏相比

网友G:
    电阻式触摸屏是一种传感器,它将矩形区域中触摸点(X,Y)的物理位置转换为代表X坐标和Y坐标的电压

网友H:
    很多LCD模块都采用了电阻式触摸屏,这种屏幕可以用四线、五线、七线或八线来产生屏幕偏置电压,同时读回触摸点的电压。

网友I:
    电阻触摸屏根据压力感应,电容屏是根据人体自带电流电流来感应,电阻屏可用指甲或者非生物体,电容屏不行

    建议楼主还是参考一下屏幕本体的具体设置参数,一般情况下通讯没问题的话基本都是参数设置为问题

    俩个屏只是触摸驱动不同吧,作用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个人感觉应该是跟驱动有关系,建议设置层面确认一下

网友K(2023-01-12):
    驱动的问题吧,是不是设置没有设置好,或者说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