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writer无法attach连接的MA35D1的板子

楼主(2022-12-13):
Nuwriter无法attach连接的MA35D1的板子

网友A(2023-01-16):
无法连接的话,有提示吗?

网友B:
建议板子要单独供电,不用仿真器供电,可能会好些

网友C:
你线序之类的都接的对吗?

网友D:
正常来说应该能通信的啊,是因为有啥干扰么?

网友E:
你能换一块板子试试么?看看是不是也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