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OM开发板打开电源开关,有灯亮但板子没有反应

楼主(2022-12-13):
SOM开发板打开电源开关,有灯亮但板子没有反应

网友A:
芯片没有程序?亮的应该是电源灯吧。

网友B:
如何判定板子是没有反应的呢  灯亮是电源指示灯吗

网友C:
楼主应该说清楚 亮起来的灯的功能是什么 这样才好判断

网友D:
我们购买回来的SOM开发板上的芯片是空白的芯片吗

网友E:
有运行程序在吗 能正常下载程序吗

网友F:
还得详细描述啊能正常连接下载器吗

网友G:
楼主说的灯是说的上电指示灯吧  至于程序是否运行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H:
从SD卡启动,SD卡得有程序,
从eMMC/NAND/SPI-NAND ,相应的存储设备里得事先有程序。

一般情况下,里面都是空的。

网友I:
应该是没有烧写程序吧

网友J:
烧个点灯程序试试看

网友K:
灯亮是电源指示灯?具体灯亮是因为什么

网友L:
灯亮是电源上电了吧,具体板子没反应的问题是啥,这需要具体说

楼主说的这个相关例程下载了嘛有相关实物照片嘛?

没有写程序吧?反应硬件没事

网友M:
楼主,个人感觉板子亮了说明通电没问题,是不是程序的问题,下载成功了嘛

网友N(2023-01-12):
楼主,下载的程序案例是啥?应该有啥反应,有相关照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