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 总线串联电阻过大,从机有上拉电阻,使低电平相对0V上移。

楼主(2022-12-13):
主机输出的SCL和SDA的低电平有偏移。

感觉是不是你示波器没有设置好啊,低电平是相对的。

网友A:
如果只是偏0.几V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B:
把串联的电阻调小一些。具体是上拉多大电阻和串联多大电阻?

网友C:
是影响到IIC通信了吗?

网友D:
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

网友E:
主机输出的SCL和SDA的低电平有偏移=>1,查看地,2,看是不是串接电阻影响

网友F:
什么叫串联总线的电阻过大啊?楼主说的是线阻?

网友G:
iic总线的两端是不是应该加终端电阻进行匹配啊

网友H:
在低电平有偏移的话 如果还在正常范围就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I:
偏移量多不多 还在低电平的范围内吗

网友J:
少量的偏移是不影响使用的 只要在正常范围就行

网友K:
iic总线上楼主串联了多少个设备啊  如果不多的话 完全就不用担心

网友L:
IIC一般都是加上拉电阻,而不是串联电阻。

网友M:
是示波器的问题吗,具体的偏移量跟电阻没说

网友N:
楼主有相关的电气原理图嘛?上拉电阻是多大结合原理图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O:
偏移量在范围内是没有影响的吧?

网友P:
高低电平有个小范围不会识别错误,基本不会影响信号传输的正确性的

网友Q(2023-01-12):
只要能正常通信应该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