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20系统:上电时GPE4口出现了一个低电平的pulse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2-13):
N9H20系统:上电时GPE4口出现了一个低电平的pulse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3-01-16):
这应该是程序给设定的吧

网友B:
话说,你这gpe4接啥了么?

网友C:
没遇到过这事儿,其他板子烧录这个固件也这样吗?

网友D:
如果程序还能正常运行,估计就是受到了干扰吧

网友E:
是输出一个脉冲么?最后系统能正常运行起来么?

网友F:
楼主,这个低电平有啥影响嘛?PE4接的啥外设?

网友G:
楼主这个只是过程,什么都不是呀,没后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