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 点灯第一式

楼主(2022-12-13):
第一式:点灯。
首先就是建工程,嘿嘿,没这么无聊,重复造轮子的工作,太枯燥,走点捷径好。网上资料一查,官方有Demo心不慌(一般我都觉得官方的太复杂),另辟蹊径,找个网友的工程用用。
首先看下芯片时钟情况如何呢,赶紧去瞧瞧。
RD8T36系列具有超高速1T 8051  CPU内核,运行频率高达32MHz。看了下管脚定义,只看到32.768的OSC接口,没有其它晶振接口了。看来要用内置的32MHz振荡器了。
7982c1874d1f9e3dcf3e384b19b78067
bb0103a19824ce42c007d47e7c4cc36c
dafbe09e0765b1f30dbd675f2e270f15
上面的n代表设定值,所以此处需要设置。
库文件里面包含rd8_option.c 包含一个void OPTION_SYSCLK_Init(SYSCLK_PresSel_TypeDefSYSCLK_PresSel)函数,对系统时钟进行分频初始化。其操作为OPREG,经常和手册里面OP_CTM0地址一直为0xFF,见上面及下面截图。
f4bf82689e2e3c0df4ef297134168524
ad2bf73b1d30637e39f494a898d21d23
初始化时钟: 62e6abf661f4628a82d55c85db724c3f 不分频。
板子一看两个LED灯,线路瞧一瞧,一个电源指示灯,一个可控,接口P01,就是你了。
c111d7a4b5b9fc9f8b47940be895b174
话说现在已不再流行当年C51什么sbit操作了,一般都库可用。感觉看下gpio.h文件库有哪些函数可以用。好家伙,还挺全,和ST的库操作类似,心不慌了,好操作。还有个闪灯的反转函数,妥了。
ed6d8f6deab0a3cca54ca9ceb9b23fa5
先对IO进行初始化,
dcb9718c001588d4c9a791690ef2931a P01口推挽输出。
然后就是延时了,采用软件延时。
下载使用ISP方式,插上板子后,USB-COM驱动安装完成后,点击软件中的检测串口,打开电脑硬件管理,查看响应的串口号并在软件中进行更改,加载HEX文件进行下载,过程中会提示按下复位键进行下载,如下图。
17d798e3a18bcac5cd65a40b2a7abf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