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DO电源求助

楼主(2022-12-13):
如下图,直接在LDO输出端接3V3电源,后面负载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在三个充电电容的两端接5V电源,测了LDO的输出端,可以保持3V3稳定输出的,但是负载电路却不能正常工作
想问问大佬是怎么回事!!!!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1 负载电流多少?是否超过了LDO最大输出
2 示波器看看输出电压

楼主(点评):
负载电流平时只有10uA,发射状态时70mA,LDO的最大输出电流150mA 输出电压用示波器看了 输出3V3但是不太稳定,负载发射时,3V3就掉下去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在你射频部分的电源并联大电容,不要在这里给LDO加;看看做2G 3G 4G模块的电路就知道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这个LDO输出就是供射频模块使用的,要不然直接电容充电然后给射频模组用,难道不会工作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C:
不知道电容多大容量?是不是容量过大,将电压拉低了。

楼主(点评):
电容不是很大,三个加起来660uF

网友D:
en脚悬空了,放个1M下拉电阻。

楼主(点评):
EN脚没有悬空是通过二极管和其他地方连着的

网友E:
是不是把ADP160 PIN3 EN 接地一下,再上拉就正常了?

楼主(点评):
EN脚目前是受电源监管芯片控制着的,是当前面的充电电容两端电压达到一定的值,EN脚才会是高电平,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之前验证过了

网友:
负载是不是单片机?3.3V的上电时间一样吗?

网友A:
660uf 有点大了
减少试试 示波器监控

网友E:
ADP160 手册之中写着EN 引脚有0.1uA 电流,最大可达1uA。

但是图纸上看,EN 引脚电平不太确定。

如果给超容上电过程缓慢,而ADP160 实际处于导通状态,可能负载逻辑电路不能正常复位到启动状态。

做个实验最好。将EN引脚改成手动控制。验证一下

网友F:
负载是脉冲大电流,这个LDO的峰值电流不够。

网友G:
测量3.3V的上电波形,估计上升速率太缓了

网友H:
是不是5V的带载能力太差了,带载后5V输出电压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