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移植ST7735 LCD驱动

楼主(2022-12-13):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移植ST7735 LCD驱动
评测主要是移植ST7735 1.8寸TFT显示字幕,数字和汉字,屏幕的驱动芯片为ST7735,为8 PIN接口的屏,主要采用软件模拟的方式来实现。
接线方式如下:

GND——GND 0V
VCC——VCC 3.3V
SCL——PC13
SDA——PC15
RST——PB3
DC——PB4
CS——PB6
BLK——PB7
开始采用的是B端口连续的点PB1,PB2,PB3,PB4,PB5,PB6,一直不显示,后来换成了如上的端口,显示OK,暂时没有弄清楚原因,感觉好像是端口复用的影响导致的。有知道原因的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具体的程序见附件。

网友A:
还是IIC接口的,刷新速率咋样呢?

楼主:
spi接口,刷新率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个连续PB端口也有问题的吗?

网友B:
楼主的ST7735是否自带字库呢?

网友C:
是不是没有设置上拉电阻的原因 呢?

网友D:
这个不是oled的吗?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设置上拉电阻

网友F:
TFT是否支持触摸的功能呢?

网友G:
模拟spi,应该是不局限于使用哪个IO口。

网友H:
怎么显示汉字?

网友I:
为什么必须先拉高所有的引脚呢?

网友J:
MM32L0136C7P可以驱动多个OLED的吗?

网友K(2023-02-04):
ST7735 是彩色屏幕驱动的吗?

楼主:
spi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ST7735是否自带字库呢?

不带字库

楼主:
取模软件先取模

网友L(2023-04-18):
ST7735驱动器需要工作在稳定的电源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因此,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到电源过滤和维持时间等问题,以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M:
在使用ST7735驱动器时,需要考虑到其可移植性。可以采用标准接口、模块化设计、跨平台工具链等方法来提高代码的可重用性和可移植性

网友N:
ST7735驱动器可以支持SPI接口和并行接口两种方式吗

网友O:
ST7735是一种流行的LCD驱动芯片,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P(2023-07-06):
是DMA  SPI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