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关于STM32G070第一次仿真不进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2-12-13):
使用STM32G070RB单片机,使用cubemx生成了定时器中断代码,手动启动定时器中断,使用ST-LINK下载仿真,死活不进定时器中断;
将单片机断电重启,再次启动仿真下载调试,定时器中断就正常了,以后都正常了。
不知道为什么空白芯片第一次写入代码,定时器中断产生不了?
请问谁遇到过,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2023-02-27):
是不是哪里标记没写上啊,或者没清掉导致的呢?

网友B:
你进入到定时器的前提是做什么操作啊?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就是开始需要给MCU配置,不然程序逻辑会飞,但是这都是业务需要

网友D:
估计是你没重新复位吧,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E:
你下载之后需要复位的,可以软复位,也可以断电复位

网友F:
听你的描述好像不是程序的问题,倒是像硬件没复位导致的

网友G:
你以后仿真是不是都可以进入到中断了呢?

网友H:
那你以后都断电重启就好了,可能你的环境配置不支持link复位吧

网友I:
你用的是keil仿真的吗,可能需要设置一下软复位才行

网友J:
那你进不到中断,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K(2024-05-0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L: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M: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N: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O: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P: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Q: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R: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