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放电

楼主(2022-12-13):
请问一下电池充放电过流保护延迟怎么理解?这个延迟时间是怎么规定的?一定需要这个延迟吗?

                 tyw  注

网友A(点评):
参考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B:
我的理解这玩意儿跟保险丝的快断和慢断类似吧  需要反应时间

楼主(点评):
的确是这种道理,现在明白了。

网友C:
必须延迟,不然负载来一个大电流脉冲,电池就保护了,那还能用吗

网友C:
没有延迟,电器刚接上电池的瞬间,电容的充电电流就导致电池保护了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