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猜出这个仪表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12-14):
谁知道这个仪表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A:
便携式RCL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携式RCL电桥

历害

网友B:
手持RCL数字电桥,测量阻抗参数的。

网友C:
我不相信是桥。

网友D:
上面不是写了RCL800P了吗

网友E:
从某宝看了看,这小玩意还不便宜,500+
我手里有个电感电容表,一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