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总结单片机的基本概念

楼主(2022-12-14):
单片机执行指令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编程器中把一条指令写进单片机内部,然后取下单片机,单片机就可以执行这条指令。    那么这条指令一定保存在单片机的某个地方,并且这个地方在单片机掉电后依然可以保持这条指令不会丢失,这是个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就是单片机内部的只读存储器即ROM(READ ONLY MEMORY)。
    为什么称它为只读存储器呢?刚才我们不是明明把两个数字写进去了吗?原来在89C51中的ROM是一种电可擦除的ROM,称为FLASH ROM,刚才我们是用的编程器,在特殊的条件下由外部设备对ROM进行写的操作,在单片机正常工作条件下,只能从那面读,不能把数据写进去,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称为ROM。
单片机数的本质和物理现象
    我们知道,计算机可以进行数**算,这令我们非常难以理解,它们只是一些电子元器件,怎么可以进行数**算呢?
    我们人类做数学题如37+45是这样做的,先在纸上写37,然后在下面写45,然后大脑运算最后写出结果,运算的原材料是37和45,结果是82都是写在纸上的,计算机中又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让我们做一个实验:这里有一盏灯,我们知道灯要么亮,要么不亮,就有两种状态,我们可以用‘0’和‘1’来代替这两种状态:规定亮为‘1’、不亮为‘0’。
    现在放上三盏灯,一共有几种状态呢?我们列表来看一下:000 / 001 / 010 / 011 / 100 / 101 / 110 / 111。我们来看,这个000 / 001 / 101 不就是我们学过的的二进制数吗?本来,灯的亮和灭只是一种物理现象,可当我们把它们按一定的顺序排好后,灯的亮和灭就代表了数字了。
    让我们再抽象一步,灯为什么会亮呢?是因为输出电路输出高电平,给灯通了电。因此,灯亮和灭就可以用电路的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来替代了。这样,数字就和电平的高、低联系上了。
单片机数位的含义
    通过上面的实验我们已经知道:一盏灯亮或者说一根线的电平的高低,可以代表两种状态:0和1,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二进制位。
    因此我们就把一根线称之为一“位”,用BIT表示。
单片机字节的含义
    一根线可以表示0和1,两根线可以表达00 / 01 / 10 / 11四种状态,也就是可以表达0~3,而三根可以表达0~7,计算机中通常用8根线放在一起,同时计数,就可以表示0~255一共256种状态。
    这8根线或者8位就称之为一个字节(BYTE)。
单片机存储器的构造
    存储器就是用来存放数据的地方。它是利用电平的高低来存放数据的,也就是说,它存放的实际上是电平的高、低,而不是我们所习惯认为的1234这样的数字,这样,我们的一个谜团就解开了。
    一个存储器就象一个个的小抽屉,一个小抽屉里有八个小格子,每个小格子就是用来存放“电荷”的,电荷通过与它相连的电线传进来或释放掉。至于电荷在小格子里是怎样存的,就不用我们操心了,你可以把电线想象成水管,小格子里的电荷就象是水,那就好理解了。存储器中的每个小抽屉就是一个放数据的地方,我们称之为一个“单元”。
    有了这么一个构造,我们就可以开始存放数据了,想要放进一个数据12,也就是00001100,我们只要把第二号和第三号小格子里存满电荷,而其它小格子里的电荷给放掉就行了。
    可是问题出来了,一个存储器有好多单元,线是并联的,在放入电荷的时候,会将电荷放入所有的单元中,而释放电荷的时候,会把每个单元中的电荷都放掉。这样的话,不管存储器有多少个单元,都只能放同一个数,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此,要在结构上稍作变化。
    需要在每个单元上有个控制线,想要把数据放进哪个单元,就把一个信号给这个单元的控制线,这个控制线就把开关打开,这样电荷就可以自由流动了。而其它单元控制线上没有信号,所以开关不打开,不会受到影响。
    这样,只要控制不同单元的控制线,就可以向各单元写入不同的数据了。同样,如果要从某个单元中取数据,也只要打开相应的控制开关就行了。
单片机存储器的译码
    那么,我们怎样来控制各个单元的控制线呢?这个还不简单,把每个单元的控制线都引到集成电路的外面不就行了吗?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一片27512存储器中有65536个单元,把每根线都引出来,这个集成电路就得有6万多个脚?不行,怎么办?要想法减少线的数量。
    有一种方法称这为译码,简单介绍一下:一根线可以代表2种状态,2根线可以代表4种状态,3根线可以代表8种,256种状态又需要几根线代表?8根线,所以65536种状态我们只需要16根线就可以代表了。
单片机存储器的选片概念
    至此,译码的问题解决了,让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送入每个单元的八根线是用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就是从计算机上接过来的,一般地,这八根线除了接一个存储器之外,还要接其它的器件。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这八根线既然不是存储器和计算机之间专用的,如果总是将某个单元接在这八根线上,就有问题出现了:比如这个存储器单元中的数值是0FFH另一个存储器的单元是00H,那么这根线到底是处于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怎样分辩?
    办法很简单,当外面的线接到集成电路的引脚进来后,不直接接到各单元去,中间再加一组开关就行了。平时我们让开关打开着,如果确实是要向这个存储器中写入数据,或要从存储器中读出数据,再让开关接通就行了。
    这组开关由三根引线选择:读控制端、写控制端和片选端。要将数据写入片中,先选中该片,然后发出写信号,开关就合上了,并将传过来的数据(电荷)写入片中。如果要读,先选中该片,然后发出读信号,开关合上,数据就被送出去了。
    读和写信号同时还接入到另一个存储器,但是由于片选端不同,所以虽有读或写信号,但没有片选信号,所以另一个存储器不会“误会”而开门,造成冲突。那么会不同时选中两片芯片呢?
    只要是设计好的系统就不会,因为它是由计算控制的,而不是我们人来控制的,如果真的出现同时出现选中两片的情况,那就是电路出了故障了,这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单片机的总线概念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看到,用来传递数据的八根线并不是专用的,而是很多器件大家共用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数据总线,总线英文名为BUS,总即公交车道,谁也可以走。而十六根地址线也是连在一起的,称之为地址总线。

网友A:
看到最后还是糊涂了,不过挺有意思,多看几遍就能懂

网友B:
单片机执行程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执行我们所编制程序的过程。即逐条指令的过程。计算机每执行一条指令都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即取指令-----分析指令-----执行指令。

网友C:
取指令的任务是:根据程序计数器PC中的值从程序存储器读出现行指令,送到指令寄存器。

网友D:
分析指令阶段的任务是:将指令寄存器中的指令操作码取出后进行译码,分析其指令性质。如指令要求操作数,则寻找操作数地址

网友E:
开机时,程序计算器PC变为0000H。然后单片机在时序电路作用下自动进入执行程序过程。执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取出指令(取出存储器中事先存放的指令阶段)和执行指令(分析和执行指令)的循环过程

网友F:
单片机中的程序一般事先我们都已通过写入器固化在片内或片外程序存储器中。因而一开机即可执行指令

网友G:
计算机执行程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条指令地重复上述操作过程,直至遇到停机指令可循环等待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