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单片机中Hex、Bin文件的区别与应用

楼主(2022-12-14):
STM32、51等单片机程序经过编译后,生成的hex文件、bin文件,它们都是单片机烧写文件,本文介绍它们的区别与应用。

Hex文件Keil5中生成hex文件的配置

    如上图,分别点击“魔术棒”-“Output选项卡”,勾选“Create HEX File”选项,确认即可。
STM32CubeIDE中生成hex文件的配置

    如上图,先用鼠标点击选中项目名,之后点击菜单栏“File”-“Properties”。

    如上图红框处,依次点击“C/C++ Build”-“MCU Post build outputs”,勾选“Convert to Intel Hex file”,应用并关闭窗口。

hex烧写    用ISP方式烧写程序,首先找来ISP烧写软件,之后进行如下步骤:

  • 选择芯片型号

  • 选择串口号

  • 设置波特率,可以默认为115200

  • “打开文件”,选择要下载的hex文件

  • 点击“程序下载”,开始烧写程序

    带ISP下载功能的串口工具如下图所示。

    调试单片机程序时,通常下载的是Hex文件。由于在Hex文件中已经包含了地址信息,在上述下载步骤中不需要设置内存地址。BIN文件Keil5中生成Bin文件配置

    如上图,点击魔术棒,在“User”选项卡中勾选“After Build/Rebuild”下的“Run #1”。
    在后面“User Command”一栏中填写如下用户自定义命令:
fromelf.exe --bin -o .\lcd1602a\lcd1602a.bin .\lcd1602a\lcd1602a.axf    这个自定义命令在编译生成Hex文件之后执行,通过“formelf.exe”工具生成基于.axf文件的.bin文件。如下图,按修改时间排序也可以知道.bin文件是在.axf文件之后生成的。Hex文件是用ASCII来表示数据,而且附加了地址信息,相对Bin文件要大一些。

STM32CubeIDE中生成Bin的配置

    如上图,只需要勾选“Convert to binary file”即可。    平时调试STM32单片机程序用的是Hex文件,而在IAP升级固件时要用到Bin文件,IAP升级固件相关文章请移步此处:详解STM32在线IAP升级。

网友A:
对的,BIN文件是IAP升级的文件,HEX是LINK下载的文件。

网友B:
hex文件里存储着烧录的地址,bin不带地址烧录时需要自己指定地址

网友C:
hex可以直接烧录,bin要指定烧录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