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极几何

楼主(2022-12-14):
对极几何是多视角立体视觉的核心

是一个运动的相机在两个不同位置的成像,其中:
左右两个平行四边形分别是相机在不同位置的成像平面 C0, C1分别是两个位置中相机的光心,也就是针孔相机模型中的针孔 P是空间中的一个三维点,p0, p1分别是P点在不同成像平面上对应的像素点

楼主:
如果将点P沿着C0-p0所在的直线移动,你会发现P在左边相机的成像一直不变,都是p0,这时候P在右边相机的成像点p1是一直在变化的

楼主:
C0-C1-P-p0-p1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你可以想象C0-C1-P组成的平面是一个三角尺,它所在的平面称之为极平面(epipolar plane),它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割了左右两个成像平面

楼主:
和成像平面相交的直线称之为极线(epipolar line),两个光心C0, C1的连线和成像平面的交点叫做极点(epipole)。

楼主:
复习:×乘
叉乘只在三维空间中有定义,比如两个向量 a和b 的叉乘写作  a x b,它是与向量 a, b都垂直的向量,其方向通过右手定则决定。

点乘: a * b = ||a||* ||b|| *cos(θ)可以得到下图结果:

楼主:
假设一个归一化的图像平面,该平面上焦距f =1 ,因此我们可以定义p2在以C0为原点的坐标系下:

楼主:
以C1为原点的坐标系下p1:

楼主:
你在C0-C1-p0-p1组成的极平面上,保证  的方向不变,在极平面上随便移动,上面等式都成立。

楼主:
同理,对于
方向不变,在极平面上随便移动,等式仍然成立

楼主:
这里:
向量C0-p0就可以用p0表示(以C0为原点)向量C0-C1就是光心C1相对于C0的平移,即为t向量C1-p1可以用 Rp1 来表示(其中R为从C1坐标系到C0坐标系的旋转矩阵Rp1 就是p1 在以C0为原点的坐标)

楼主:
把中间的部分拿出来,像下面这样,记为本质矩阵或本征矩阵(Essential Matrix):

就得到了如下的结论

楼主:
p在直线l上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 直线l 的系数与p的齐次坐标p’的内积为0:

同理,对于:

把Ep1看做是直线的方程,p0看做是直线上的点,也就是说Ep1就是以C0为原点坐标系中的极线了。如下图中红色线条所示,就是极线啦,它的方程是E*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