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凌鸥FOC方案培训Lv3-第9讲:开闭环过渡与电流环调试

楼主(2022-12-14):
(无正文)

网友A:
请教下:电流环参数整定时,发现PID的积分项数值会往负向增加,而不是在一个值附近震荡。这样该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A:
PI值怎么整定,提高P,减小I么?dq轴的PID参数要分开设置么还是用一样的即可?会不会和电机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值怎么整定,提高P,减小I么?dq轴的PID参数要分开设置么还是用一样的即可?会不会和电机有关系? ...

1、PI的整定需要看响应的具体情况,原则上先调试KP,KI=0,调整稍微超调之后,增加KI,稍微减小KP,直到响应认为合适。2、电流环可以使用同一参数;3、电流环的参数与电机参数有关,LKS提供的SDK内部,通过外部设置的KP KI 与电机参数会再计算出一组KP KI,用于计算。 你也可以自己修改成你认为合适的KP KI 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电流环参数整定时,发现PID的积分项数值会往负向增加,而不是在一个值附近震荡。这样该该如何处理 ...

有可能你调试的参数过大,超调太多了,Err输入一直为负值导致的;整个过程稳定后,积分项应该也会稳定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值怎么整定,提高P,减小I么?dq轴的PID参数要分开设置么还是用一样的即可?会不会和电机有关系? ...

首先针对我们方案电流环PI参数调试,在电流环控制下通过改变Iq给定,观察Q轴电流给定和反馈波形对电流环PI进行调整,主要看是否超调和振荡,这里的设定的PI参数(宏定义“P_CURRENT_KP”)在程序内部还会根据电机参数计算得到实际D、Q轴电流环使用的PI参数(“struFOC_CurrLoop.mPI_Torque.KP,struFOC_CurrLoop.mPI_Flux.KP”);调整宏定义参数的可以是一样的。然后永磁同步电机PI参数整定可以参考:“https://blog.csdn.net/sy243772901/article/details/82221672”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