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外部参考源

楼主(2022-12-14):
GD32F103的ADC通过VDDA供电,能不能将VDDA解外部参考源,以提供更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A:

必须可以啊,这是经常的事。不然人家单独弄个VDDA管脚干嘛呢。。但是你需要注意,外部的VDDA有一定的要求,具体你要看芯片的参考手册。。但是单片机的ADC性能那么差,专门弄个参考电源,有点浪费呢。一般用两种简单的方式给VDDA供电:1.将单片机数字电源VDD串一个5Ω电阻再并联几个电容滤波(1uF、22uF等等),然后提供给VDDA;2.使用单片机内部的参考源。

网友B:
狗蛋不知道,STM32的VDDA和VDD之间只有10欧,你可以接外部参考但实际上不起作用。所以STM32用内部参考推算VDDA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