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坑人的HC32F170JATH

楼主(2022-12-14):
开发样机时用的是HC32F170JATA,这个型号是可以连接仿真器的,应SWD接口,小批量生产贴片厂家用的是HC32F170JATH,看手册TH是TA的增强型,但这种芯片就无线通过SWD接口连接仿真器,甚至用华大专用的离线下载器也不能烧写程序,华大官网技术支持电话就是个摆设,一直没人接,请问有用过这种型号朋友吗?需要用什么下载器才能下载程序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看这里HC32F120的JFlash(JLINK)烧写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32725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HC32F120的JFlash(JLINK)烧写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3272506-1-1.html

谢谢你的回复,你这种方法都测试过了,是无法下载HC32F170JATH芯片的,我用比这种方法下载过HC32F030芯片是好使的,但对170JATH不行,根本下载不进去,

网友B:
加我微信

网友C:
HC32F170JATH---------------华大有这个型号的吗

网友C:
没看到欸,在哪里

网友D:
不管是JATA或者JATH,对于用户使用上都没有区别,只是测试加严了某些项目而已

网友E:
你下不了代码,连不了仿真器。就是你设计的问题,不是芯片的问题。我大胆推测你不是Vcap的接法有问题,就是BOOT的接法有问题。或者是SWD脚上拉了比较大的电阻。

网友F:
换APT32啊 48引脚 2.5元 不用什么BOOT

网友G:
华大的技术支持是不是去抗阳了

网友B:
代理软硬技术支持,需要的哥们联系。

网友H:
该问题应该已解决了

网友I:
请问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J:
华大的到底怎么样?我现在用的还是GD32

华大的性价比高
@fengjian2015 :有这么好吗,不可信
华大低功耗可以说目前是国内做的最好的,有低功耗需求可以考虑华大。

网友K:
手册上有没有写是否支持这种下载的方式呢

网友L:
确实非常麻烦了 在更改芯片之前根本想不到这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该问题应该已解决了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 我想到的就是飞线了

网友N:
这个可以说是经验少吧   至少被坑的经验少了

网友O:
这个没有办法 也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了

网友P:
需要详细对比二者的手册 确定可以使用这种下载方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