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修复电池电路

楼主(2022-12-14):
附件是脉冲修复电池电路,当Q9做PWM工作时,在Q9断开的瞬间L1会产生一个电压,DC+和DC-分别是电池的正负极。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高压产生的时候,Q9是断开的,这个高压并不是形成回路作用到电池上面,那这个修复就达不到效果。是这个设计有问题?

网友A:
这里的脉冲,意思是波动的,充电电流不能是持续稳定的,有高低起伏的变化,电池内部的硫化就容易消除。

网友A:
Q9内部是有体二极管的,可以为电感反电动势提供通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9内部是有体二极管的,可以为电感反电动势提供通路。

那体二极管要击穿才能有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体二极管要击穿才能有电流。

把电池看成低阻抗,L1相当于是直接接到Q9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看成低阻抗,L1相当于是直接接到Q9的。

Q9的二极管接法没画出来,你画出来就会明白,电源串联电感到电池DC+,电池RC-接Q9的D极,D极度地反接体二极管,电池认为是短路,则等于电感接在D极,当Q7截止时DC+(也是D极)因为电感而电压升高直到击穿D9的体二极管。
类似应用,都要在电源与Q9的D极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9的二极管接法没画出来,你画出来就会明白,电源串联电感到电池DC+,电池RC-接Q9的D极,D极度地反接体二 ...

你这一说,我感觉我脑瓜老年痴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