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问----无功补偿节电原理与实践相矛盾

楼主(2022-12-14):
在无功补偿中,意外发现节电原理与实践相矛盾,表现是:无功补偿负载做功增大案例无法解答。
     1,公认无功补偿原理:因为安装电容器,线路功率因数提高,所以从电源输出的总电流减l小。
     如果此观点正确,负载电流=线路电流,负载做功增大案例不存在。
      2,从实践得知:因为电容器与电感负载电流相位相反,互相合作产生内电动势,从电容器输出的容性无功电流,代替电源输出的无功电流,从电源只输出有功电流,所以从电源输出的总电流减小。
     如果电容器与电网隔离,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同时增大。无功补偿节电效果就有正确的答案。

无功补偿相关专辑 15册

                   tyw  注

网友A:
无功补偿后,视在电流变小,线损变小,有功电流变大,同一个负载做功时间是变短的(例如烧一壶开水,卷扬机把货物拉上楼的时间都会变短),其实是省电。

楼主(点评):
好的,我如实告知同事的。

网友B:
想这么多干啥呢:
1、假设电源和负载之间的导线内阻是R0,这个R0会比较大,不能忽略的。
2、假设负载RLC都是理想的,只有电阻在耗电,负载处并联C,是让LC谐振电流只在负载附近。
3、电源输出的电流,就不包含负载处的LC谐振电流,导线内阻的损耗降低,这个才是目的。
功率因素补偿的目的就是减少传输损耗。
这个功率因素补偿,初看很简单,实际会很复杂,还要考虑各种谐波。
也许基频补偿好了,高次谐波电流反而变大,可能某个谐波的谐振很大导致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