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级 MOS 短路保护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2-12-15):
我想设计一种使用MOS和阻容电路来实现后级负载短路保护的功能,如图片所示,然后两级一模一样的保护电路串联实现两级的保护效果,但是实际电路测试中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1. 单独每一级电路,用镊子短接后级的电源和地,电路可以实现保护功能;
2. 从第二级输出端焊接两根导线出来,然后两根导线短接,这个时候其中一级 MOS 管保护电路不生效,MOS会进入恒流区发热,但是直接用镊子短接 PCB 上电源输出和地,保护电路可以正常生效。

网友A:
正常的。
输入必须是恒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输入必须是恒压的。

没太理解,我在电源输入端用的是4.2V的稳压电源,是恒压呀。

网友A:
每1级的输入都要是恒压的;
为什么不是2级并联呢

网友B:
这种实现短路保护的东西有国产化,叫负载开关。
好像叫什么8402。
不过参考电瓶车充电器的设计,保护器件都挺大个的。

网友B:
翻到了,国产的。对要求高的行业,做电源短路保护,继电器等功率负载,应该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1级的输入都要是恒压的;
为什么不是2级并联呢

哦,我最开始设计这个电路的想法是用在电池保护上面,两级串联的话,是为了防止其中一路发生故障失效,这样的话还有一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不过两级串联电路的稳定性确实没考虑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到了,国产的。对要求高的行业,做电源短路保护,继电器等功率负载,应该是靠谱的。
...

多谢老哥了呀,我回头看看这方面的资料,一直埋头搞那几个元器件,整个人都钻牛角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哥了呀,我回头看看这方面的资料,一直埋头搞那几个元器件,整个人都钻牛角尖了! ...

短路保护我以前也研究的。
集成电路的思路就是短路变限流,限流变温度保护。
分立件短路保护措施,看过igbt的驱动模块,还有其他的短路保护措施。
看你的电路,mos管sot23封装的,应该进入ptc的应用范围,搞简洁实用的。
反馈型的电流保护,基本都是无解的,反馈让电流保护了,电流断开后,又解锁,继续循环。
**这一死循环,就是温度保护。要么锁定。希望你研究好的思路。

网友C:
串起来,后级可以起保护,前级不能是对的. 但因为是串连,后级断开了,前级也不会有电流了, 实在没看出哪里能发热